求助几个名词

楼主(2013-02-21):
掩模式rom是什么,另求一个程序相关法测相位差的

楼主:
还有,存储映像cpu寄存器,存储器映像外围电路寄存器 32字暂存器。。。

网友A:
请把英文的原文放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把英文的原文放上来

是在树上写的的,c54的dsp

网友B:
掩模式ROM 是由制造厂家生产时直接固化的存储器。这类ROM的存储器可由半导体二极管、双极管晶体或MOS 电路构成,无法修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在树上写的的,c54的dsp

直接看英文的吧:L

至少中英文对照的看。理解其意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掩模式ROM 是由制造厂家生产时直接固化的存储器。这类ROM的存储器可由半导体二极管、双极管晶体或MOS 电路 ...

恩,谢谢,但是这类rom有什么优点呢

网友B:
无法修改。 既是优点, 又是缺点

网友C:
话说还是由成本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法修改。 既是优点, 又是缺点

能解释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