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用PICC编译器头文件出现的警告

楼主(2013-02-21):
#warning Header file pic18f452.h included directly. Use #include <htc.h> instead.调用的头文件中开头为以下代码,不知道什么意思?
#ifndef _PIC18F452_H_
#define _PIC18F452_H_

/*
* C Header file for the Microchip PIC Microcontroller
* PIC18F452
*/
#ifndef _HTC_H_
#warning Header file pic18f452.h included directly. Use #include <htc.h> instead.
#endif

求大神解释一下。

网友A:
如果没定义htc.h就打印出这句警告信息,告诉你包含了pic18f452.h,请使用#include <htc.h>来代替。

改成#include <htc.h>应该就好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定义htc.h就打印出这句警告信息,告诉你包含了pic18f452.h,请使用#include 来代替。

改成#include  ...

改成这样子就OK啦,我再试试功能先,O(∩_∩)O谢谢。暂时不能给分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