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的两晶振管脚之间接大电阻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楼主(2013-02-21):
STM32 的两晶振管脚之间接大电阻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什么样的晶振配多大的电容如何可知?多谢大侠指点迷津。。。

网友A:
AN2867 - Oscillator design guide for ST microcontrollers
有详细介绍,ST官网搜。
找不到,就google找  ST微控制器振荡器设计指南

网友B:
这要根据晶振的规格和电路中的因素来确定

网友C:
阻尼电阻。可以不用的。

网友D:
购买晶振时应该能得到准确的规格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AN2867 - Oscillator design guide for ST microcontrollers
有详细介绍,ST官网搜。
找不到,就google找 ...

多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