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kit2问题请教

楼主(2013-02-21):
在使用PICkit2的时候,出现
Programming Program Memory (0x0 - 0x4F)
Verifying Program Memory (0x0 - 0x4F)
PK2Error0027:  Failed verify (Address = 0x0 - Expected Value 0x120A - Value Read 0x3FFF)
PICkit 2 Ready,这是怎么回事了?

网友A:
没有找到芯片,这有可能是PICKIT2不支持这个芯片,也可能是你的连接电路有问题,也可能是你的芯片型号设置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找到芯片,这有可能是PICKIT2不支持这个芯片,也可能是你的连接电路有问题,也可能是你的芯片型号设置 ...

是用着用着发生的这情况...我想问的是,有解决办法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用着用着发生的这情况...我想问的是,有解决办法么?

有N种可能,只有找到产生问题的真正原因,才能谈如何解决。

检查电路连接、型号设置等,也可以挂别的证明没有问题的板子试试是否KIT2有问题。

网友B:
我遇到同样问题 programming下通过configurations bits调整了下 MCLRE变成internal 然后将晶振的变成LP或者TX就可以烧了 但是我的问题是还是无法进入debug mode!!!烦躁 提示 PK2Error0028:  Unable to enter debug mode
NOTE: This device requires an ICD Header for debug.  See "Header Specification" DS51292.

网友A:
NOTE: This device requires an ICD Header for debug.  See "Header Specification" DS51292.

已经提示你了,调试你当前的这个芯片,需要一个编号为 DS51292的转接座,请向MICROCHIP再购买一个这个东西即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