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想畫一個空心圓的板,如何操作?

楼主(2013-02-21):
新手畫板,現在要畫一個空心圓的板子,但不知如何抽空中間的空心圓

网友A:
放一个圆形的cutout
或者用边框层(keepout或机械层)放一个圆,厂家就知道了

网友B:
放一个焊盘,Hole Size 改成你想要的空心尺距即可,一定要比焊盘的尺寸大,要不边做板会给你打上焊盘。

楼主:
用上面兩們的方便,搞掂了,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