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比较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3-02-21):
我用723A做个东西,用按键(电平变化)中断唤醒睡眠,发现不正常,我仿真做了几个实验
1。不睡眠,程序正常
2.睡眠,按键后无反应
3.睡眠,在睡眠后,NOP处加断点,能正常进入断点,再按运行,程序正常执行
4.睡眠,在按键中断处加断点,正常进入断点,再按运行,程序正常执行
我按键在主程序处扫描,中断只是起到一个唤醒作用,用的是MPLAB8.60+PICC9.83

网友A:
你是在什么状态下能进入休眠?

如果是依靠按键唤醒或进入休眠的话,则需要注意一些问题。

楼主:
这个产品是个报警器,按键按下,发光发声,完成后进入睡眠,等待下一次按键唤醒

楼主:
问题找到了,是自己粗心了,我按键扫描是每隔10MS扫一次,中断唤醒后,由于没有到10MS,所以直接又睡下去了

网友B:
别仿真了,搭个实物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