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 GPRS模块可以作为服务端访问吗

楼主(2013-02-21):
请问大家 GPRS模块可以作为服务端访问吗

网友A:
理论上可以,但是GPRS模块后端要加存储的地方,其它GPRS模块就可以和这个GPRS模块通信。

楼主:
谢GARIN223
你讲的 我不太明白
请讲详细些

网友B:
当然可以,只要内置TCP/IP协议栈支持,内置 协议栈不支持就使用操作系统的协议栈。

网友C:
做服务器端需要固定的公网IP,现在移动、联通通过GPRS拨号上网的大部分地区分配的都不是公网IP吧,具体可能需要去营业厅咨询

网友D:
不可以,不然大家都用VoIP打电话,运营商要破产了。

网友E:
当然不可以啊!

网友F:
可以试试通过外网服务器进行转发,比如Yeelink

网友G:
理论上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