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绕制1H电感,求教,谢谢大家了

楼主(2013-02-21):
(无正文)

网友A:
看你有没有足够的工具和材料,有的话不难。

网友B:
可以大如山, 也可以小如花生米, 主要看电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有没有足够的工具和材料,有的话不难。

您好,是不一般都要自己绕,我的电流最大只有十几mA,一般用什么材料绕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大如山, 也可以小如花生米, 主要看电流了

您好,我们的电流最大只有十几mA,做的是低频(几十赫兹)的带通滤波器,不知道您有没有做过这方面的,效果咋样?绕制的话,一般用什么材料?谢谢!

网友A:
即使你是想做低通的话,我建议你还是到以前的国营厂家去定做一个,自己折腾的话花费可能比订一个更高。而且还不能保证效果。
首先你要有电感表,要可以测量到1H的。
然后你要计算你的线径。根据你的频率响应计算好后买磁芯和骨架,另外还要计算你的电感圈数。还有用绕线机绕。
绕完后要用环氧树脂封装,装好后再用电桥(我建议是封装好后)测试频率响应曲线。

网友C:
注意频率,1H的电感还是比较大了,分布电容很大,另外楼主注意是不是算错了,这个滤波范围不在常规范围内。

网友D:
曾经绕制过180H的电感。
大感量的电感一般是用铁芯、合金,绕的圈数也是非常之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即使你是想做低通的话,我建议你还是到以前的国营厂家去定做一个,自己折腾的话花费可能比订一个更高。而且 ...

谢谢大神啊,是不自己绕的话性能比较差,用的实际效果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注意频率,1H的电感还是比较大了,分布电容很大,另外楼主注意是不是算错了,这个滤波范围不在常规范围内。 ...

谢谢您,滤波频率不在正常范围内是什么意思?这个滤波范围是我们的项目要求的。那一般的滤波范围是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曾经绕制过180H的电感。
大感量的电感一般是用铁芯、合金,绕的圈数也是非常之多的。 ...

您好,谢谢您!铁芯和合金都指的是绕制电感的那个芯吗?绕线选择什么比较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曾经绕制过180H的电感。
大感量的电感一般是用铁芯、合金,绕的圈数也是非常之多的。 ...

您好,麻烦再问下您自己绕制的180H的电感用起来效果怎么样?

网友C:
如果你设计出来的元件不在容易找到的量级内,就要审查一下自己的设计了。一般电感在mH/nH/uH级别的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设计出来的元件不在容易找到的量级内,就要审查一下自己的设计了。一般电感在mH/nH/uH级别的比较多。 ...

谢谢啊,我们的滤波频率比较低,算出来的电感比较大,没办法?是不LC滤波器不太适合截止太低的滤波器?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啊,我们的滤波频率比较低,算出来的电感比较大,没办法?是不LC滤波器不太适合截止太低的滤波器? ...

既然是LC,你加大C不就结了,这个容易得多。

网友B(点评):
LC之比与阻抗呈几何级关系, 要根据输入输出阻抗来定, 不是可以随意乱改的

网友F:
是不LC滤波器不太适合截止太低的滤波器?

这要看你的滤波器用在何处。
作为小信号处理,因不必考虑功率损耗,可以用RC滤波,甚至有源滤波,体积小,成本低。
作为功率电路,必须考虑损耗,必须用LC滤波,因RC滤波的功率损耗太大。

网友C:
功率电路可以考虑有源滤波。

网友B:
有源滤波只适合信号处理, 功率电路则需要LC滤波.

网友C:
没说准确,叫电容倍增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LC滤波器不太适合截止太低的滤波器?

这要看你的滤波器用在何处。

谢谢您,我们是小信号处理,但是要求精度比较高,有源的话考虑会引入运放的失真,RC有衰减,而且带通滤波器效果不好,所以选LC,想做的性能高一些,您觉得我们的这个想法可行吗?是不这样的话电感必须定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说准确,叫电容倍增滤波。

谢谢您,我们是小信号处理,但是要求精度比较高,有源的话考虑会引入运放的失真,RC有衰减,而且带通滤波器效果不好,所以选LC,想做的性能高一些,您觉得我们的这个想法可行吗?是不这样的话电感必须定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源滤波只适合信号处理, 功率电路则需要LC滤波.

谢谢您,我们是小信号处理,但是要求精度比较高,有源的话考虑会引入运放的失真,RC有衰减,而且带通滤波器效果不好,所以选LC,想做的性能高一些,您觉得我们的这个想法可行吗?是不这样的话电感必须定制啊?

网友B:
低频的信号处理, 有源滤波相当有优势. 不论是失真, 相移, 体积, 成本.
首先一个, 低频的电感, Q值很难做高

网友B:
另外, RC的绝对精度要普遍做到1%很容易,温飘和年老化率也很稳定. 代价也不大.但电感就非常困难了

网友F:
如果是小信号处理,建议使用RC滤波,并且建议使用有源滤波。原因,大蚂蚁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电阻、电容、电感这三种元件,电感最不理想、最难处理、成本最高。
要求精度高,就不能使用电感。RC有衰减,增益加大一些就是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您好,我们的电流最大只有十几mA,做的是低频(几十赫兹)的带通滤波器,不知道您有没有做过这方面的,效 ...

这个本可完全回答,但我们就是做这个的,所以就无法回复了.不过这类LC低频滤波器电感和电容最终还需统调,计算出的值是个标称值.电感也要加调节磁芯之类的,以使滤波器幅频特性达到最佳

网友H:
L=(k*μ0*μs*N2*S)/L
其中
μ0 为真空磁导率=4π*10(-7)。(10的负七次方)
μs 为线圈内部磁芯的相对磁导率,空心线圈时μs=1
N2 为线圈圈数的平方
S 线圈的截面积,单位为平方米
L 线圈的长度, 单位为米
k 系数,取决于线圈的半径(R)与长度(l)的比值。
计算出的电感量的单位为亨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