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n32f4可不可以同时作为HID设备和HUB存在?

楼主(2013-02-21):
如题,需要一个USB口连接PC主机,另一个USB口作为HOST连接U盘等设备;分两种情况,1:STM32作为HID设备连PC,并读取HOST下连接的U盘等的内容;2:STM32作为HID连接PC,同时HOST下连接的U盘等通过STM32作为HUB形式连接到PC,通过PC来读取U盘等的信息;
不知可不可以这样做呢

网友A:
感觉LZ想用STM32F4来桥接 U盘 和PC,这个应该可以实现。但STM32F4不是作为HUB存在,个人觉得STM32F4还是模拟1个U盘 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LZ想用STM32F4来桥接 U盘 和PC,这个应该可以实现。但STM32F4不是作为HUB存在,个人觉得STM32F4还是模 ...

模拟U盘的话速度太慢了,而且HOST下接的不一定是U盘的

网友A:
弄不懂LZ想要干嘛?

网友B:
原理上STM32F4有提供USB OTG HS和USB OTG FS  2个接口,要求是可以实现的,但USB OTG Library支不支持HUB?做Mass storage Device 开发也许简单些。

网友C:
任何非HUB的USB设备都不能作为HUB使用,也不能模拟成HUB,因为硬件设计上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弄不懂LZ想要干嘛?

相当于这样,只是HUB和开关以STM32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任何非HUB的USB设备都不能作为HUB使用,也不能模拟成HUB,因为硬件设计上不支持! ...

那就是说一个USB设备在一个接口上不同时段接在PC,和STM32 HOST上只能加个HUB和USB开关了

网友C:
LZ的要求很容易实现,但不是你说的方式。

STM32置于PC和U盘之间,这点是肯定的。
面向PC端是USB设备,面向U盘的是USB HOST。
面向PC端是USB设备有两个Interface,一个是HID设备;另一个是U盘,这个U盘Interface只是把PC对U盘的操作,转到对真实U盘的操作。

网友D(2014-02-19):
引用 网友C:
LZ的要求很容易实现,但不是你说的方式。

STM32置于PC和U盘之间,这点是肯定的。

工程师  您好   小弟最近在做一个关于USB鼠标键盘复合设备方面的事    大概描述下:采用STM32F103芯片+CH375芯片做成USB主机(host),然后插入一个USB口的复合设备(鼠标+键盘)实现控制,鼠标在界面上可以显示出来,键盘的值也能在界面上显示。望指教,如果有这方面的资料传我一份就太谢谢了。本人邮箱1033867716@qq.com        :) 最诚挚的问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