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x FLASH读写的问题

楼主(2013-02-21):
在学习FLASH模拟EEPROM使用的过程中,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用户代码也存放在主存储区的地址空间内,而模拟的EEPROM空间也在此空间开辟,这两者会不会干涉,或者有没有一个方法避免这个问题?有兴趣的进来讨论一下。。。

网友A:
你可以定义自己的数据在空间的最后区域分配。
ST 电机库3.2版本的程序就是对显示部分分配在空间最后固定区域。

网友A:
然后,保证自己的程序编译不超过一定大小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定义自己的数据在空间的最后区域分配。
ST 电机库3.2版本的程序就是对显示部分分配在空间最后固定区 ...

怎样才能定义数据在空间最后区域分配呢?

网友A:
你可以定义指针,然后对指针地址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