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51 芯片,插上u盘之后,会一直触发中断

楼主(2013-02-21):
  stm32f051通过ch370芯片读取u盘数据,当插上u盘后,会ch370芯片的int管脚一直有下降沿产生,触发外部中断。
  这样,程序无法继续执行。请教高手,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怎样解决?

网友A:
这个现象跟STM32应该没有关系。
LZ可以参考CH370的参考代码,个人感觉它的中断 不一定都需要响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现象跟STM32应该没有关系。
LZ可以参考CH370的参考代码,个人感觉它的中断 不一定都需要响应的。 ...

370的库函数代码是LIB格式的,看不到呀。而且,没有查u盘时,370初始化函数执行时,通过串口发送0x55 0xaa 0xf0;而插上u盘后,执行370初始化时,通过串口发送0x55 0xaa 0xf3。由于看不到370库函数,我现在很难想象这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