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衡电桥测温电路里下面的这个二极管起什么作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2-21):
抬高电位,使得共模输入电位合适。

网友B:
补偿电压,环境温度变化影响电阻值

网友C:
条件:
A,PT100是负温度系数的,即温度升高,电阻变化值会降低。
B,二极管具有负的温度系数,即温度升高,VF会下降2mv。

由以上两个条件,就很容易分析出二极管的作用了。
1,当温度>82ohm时,输出将会由于二极管负的温度系数,降低输出。
2,当温度<82ohm时,输出将会由于二极管负的温度系数,增加输出。
因此该二极管具有温度补偿作用,可以克服PT100非线性测温误差。提升测温的线性度。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抬高电位,使得共模输入电位合适。

这个事差摸放大的吧,提高共模电压干什么,再说后级什么样子并不知道啊,不能下这个定论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个事差摸放大的吧,提高共模电压干什么,再说后级什么样子并不知道啊,不能下这个定论吧 ...

对!后面是差模放大。所以说其并没有有些朋友所说的所谓“温度补偿”作用。
但对于采用单电源供电的运放来说(特别是用普通的双电源运放作单电源供电),其输入的电压接近地的时候其特性相对比较差些(双电源运放单电源应用时接近地电位的输入甚至不能正常工作)。所以采用该方法能提高共模电压,使得输入端的电位向中间移动,从而使得运放的工作点比较合适。

网友E(点评):
赞同!为配合后级单电源OP的工作电压范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对!后面是差模放大。所以说其并没有有些朋友所说的所谓“温度补偿”作用。
但对于采用单电源供电的运放 ...

是否有温度补偿作用,你要计算一下电压差,把二极管看成VF可变的,你计算一下,就知道了。它确实可以提升线性度。我以前项目用到过。

网友A:
老兄:
1、这是PT100,不是热电耦,所以不需要温度补偿!——热电耦需要冷端补偿,因为其冷端处在环境温度下。而热电耦检测的是冷热端间的温差。所以必然需要冷端补偿。而PT100是热电阻,没有冷端补偿的需要——它整个都处在被测温度的环境中,利用不同的温度下其电阻值的不同进行测温,对环境温度不敏感。要补偿什么?越“补偿”只会越差。
2、该二极管产生的电压对运放来说是共模输入,运放对其变化及其不敏感,因为运放的共模抑制比很高。又能补偿什么呢?
3、再钻一下牛角尖:要说有影响也只有这么一点:测量桥的供电电压会发生少许变化,从而影响差模电压,但看看有多少?——供桥电压假定是3V,二极管的稳定影响变化几mV对其影响有多少?是否也只有千分之一左右的影响?而PT100的精度才多少呢?是否是微不足道的呢?

网友A:
所谓的“温度补偿”又如何提高线性度呢?——线性度与温度补偿根本就是两码事哦!

网友F:
这是差分测量,二极管只影响共模电压,所以跟温度补偿无关,就是提高共模电压。

网友G:
同意4楼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对!后面是差模放大。所以说其并没有有些朋友所说的所谓“温度补偿”作用。
但对于采用单电源供电的运放 ...

1 对于非轨到轨运放,在单电源情况下的确需要考虑轨电压附近的共模输入,这点没错
2 但这个是电桥测量,测量出来的是不平衡以后的差分信号,后比级最好直接用差分放大,就不存在这个共模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1 对于非轨到轨运放,在单电源情况下的确需要考虑轨电压附近的共模输入,这点没错
2 但这个是电桥测量, ...

你说得没错!但要知道这个设计中用这个二极管就是因为用了单电源供电的运放进行差分放大,否则则说明设计者没搞明白这个二极管的设置的目的,不动脑而是瞎抄别人的。

网友H:
二极管再怎么变化,都是共模变化,都会被差分所抑制

网友H:
引用 网友H:
二极管再怎么变化,都是共模变化,都会被差分所抑制

不过这里用二极管调整共模电压范围的做法确实值得学习

网友I:
引用 网友A:
老兄:
1、这是PT100,不是热电耦,所以不需要温度补偿!——热电耦需要冷端补偿,因为其冷端处在环境温度 ...

garin223所说的是非线性补偿,又没说冷端补偿,PT100本身就有非线性,而且是温度越高电阻的变化率越低,使得差模电压非线性式的降低了。
这时利用二极管的负温度特性,温度上升时,其上的电压降下降,则电路桥上下压差增大---->差模电压也会增大:从而补偿了PT100的非线性。(garin223说的是降低输出是错的)

网友A:
非线性能用温度补偿吗?新鲜!要补偿也要知道非线性引起的原因,采取针对原因的补偿呀

网友A:
这二极管难道和PT100装在一起,处于同一温度环境下?否则怎么能补偿?这点先想想清楚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I:
garin223所说的是非线性补偿,又没说冷端补偿,PT100本身就有非线性,而且是温度越高电阻的变化率越低, ...

:lol,呵呵,谢谢理解。实际与我计算是相符的。

网友A:
不知道某些朋友是怎么想的:
1、PT100的非线性与环境温度有关系吗?——①PT100可是只处在被测环境中,并非处在环境中。②如果二极管也放进被测环境中,那么能补偿吗?PT100的非线性有多少,二极管管在被测环境中的变化又有多少,呵呵,远比PT100大得多哦!且其变化规律会与PT100的非线性相补吗?要知道PT100是铂电阻哦,会与用半导体材料的二极管相互补吗?
2、我们就按你们的想法,可以补偿其非线性(其实是完全不可能的!)象楼主这个电路参数,一般其激励电源电压的是5V左右,那么如果我们假定:就算二极管的电压变化(也就是你们认为的补偿的电压变化)达100mV(够大了吧?),假定二极管的压降是0.6V(那么也就是该电源从0.6V变到0.7V),那么你们算算看测量桥差分输出能有多少呢?呵呵,又如何补偿呢?
3、去查查PT100的分度表,看看其非线性误差有多少?PT100的标称精度又有多少?有必要做所谓的补偿吗?
4、就算是要做非线性补偿,难道说不是AD转换后用软件补偿更好更可靠吗?很简单的办法:查表+插值。可以补偿得很好哦!

网友A:
其实对于PT100测温来说,当被测温度范围比较小时一般不需要进行非线性补偿。而范围比较大或对精度要求比较高时则需要作非线性补偿。补偿用 查表+插值 的方法可以补偿得比较好,如果这个表不是预先认为设置的,而是在校准时进行所谓的“学习”(就是设计一段程序,进行若干个特殊点的“学习”,然后将“学习”所得到的数据在EEPROM里建立“表”)的话,那么连检测电路产生的非线性等因素都一并都“学习”和补偿了。

网友J:
先考虑静态境况,将R4,R5断路,假设测温点的温度恒定,由于电阻为正温度系数,而二极管是负温度系数,两者可以进行一定补偿,以保证R1,R2部分电路的电流基本恒定,所以只要测温点温度变化,则就可以被差动放大电路所检测到。
如果没有二极管而直接接地,那么温度变化时,Pt100的电流就随着R1,R2的电流变化而变化,进而带来测量的误差。
因此,二极管的作用就是进行一定的温度补偿,而提高测量的精度。

网友A:
引用 网友J:
先考虑静态境况,将R4,R5断路,假设测温点的温度恒定,由于电阻为正温度系数,而二极管是负温度系数,两者 ...

1、电阻的温度系数是多少?一般电阻为:±(100~200)PPM,精密电阻为:5PPM、10PPM、15PPM、25PPM、50PPM。那么请问到底选哪档的才会与二极管的温度系数相补偿呢?
2、就算是确定了电阻的某一档的电阻温度系数,那么请问:电阻所标称的温度系数是±50PPM的话,那到底是+50PPM呢还是-50PPM呢?
3、就算是确定了是+50PPM的话,那么又请问:说是+50PPM的话,是在整个温度区间都是均匀变化的吗(也就是在温度范围内的任何温度下都是+50PPM)。呵呵,难道温飘指标不是指其温飘不超过这个范围吗?
4、你去计算下看看:二极管的电压变化100mV(这个够大了吧?在其他假定不变的情况下)后,其差分输出电压又能变化多少?又能补偿多少呢?
5、你有怎么能保证二极管的温度补偿能正好(或比较接近)电阻产生的温度漂移呢?
想想清楚吧!搞技术的都要严谨,有依据的,不能靠臆想!

网友J:
引用 网友A:
1、电阻的温度系数是多少?一般电阻为:±(100~200)PPM,精密电阻为:5PPM、10PPM、15PPM、25PPM、50PP ...

你可与谈谈自己的看法,就像偶在这里说的,用不着用“想想清楚吧!搞技术的都要严谨,有依据的,不能靠臆想!”的指责性质的字眼,ok?
你不懂,可以问,如此说话,换成你,你愿意回答吗?

虽然你比较无礼,但偶还是可以告诉你,有补偿肯定比没有补偿好的多,虽然不能指望像电压基准那样的几乎万完全补偿,但比没有强的多!电子技术中,如此做法,还是不鲜见的!

网友A:
呵呵,你可以讲道理,好好回答我的那几点问题,以理服人,只要你可以比较有依据地回答了我的上述几点提问,那就是我不懂,拜你为师怎么样?而不是一句“有补偿肯定比没补偿好的多”了事!技术讨论(或争论)并不是坏事,并没有指责的意思,如果你要那么认为那么我在此向你公开道歉。

网友J:
引用 网友A:
呵呵,你可以讲道理,好好回答我的那几点问题,以理服人,只要你可以比较有依据地回答了我的上述几点提问, ...

Ok,首先,电阻的精度温度系数问题,并非你所理解的那样的一个电阻的精度温度系数是不稳定的,动辄就发生变化的。精度只是说批量产品,抽测结果是1%等,这就是说某个电阻的精度可以是0,而温度系数25ppm,也完全可能是0,所以一批产品里,找到0精度0系数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事实上,生产线就像一个 开环控制系统 ,按设备工艺,理论上实践上,就可以生产1%精度的电阻。如果厂商没有给出更多的参数,那么我们可以认为这个电阻,例如100R,精度1%,而实测是99R,温度系数25ppm,那么如果就是要用99R的电阻,那么精度就是0% 而非1% ,温度系数也是一样的道理。既然没有给出其他参数,那么温度就是导致电阻变化的主要因素,而并非你所理解的99R的电阻,莫名其妙地就变为了98R,而变化只能主要认为温度变化引起。

假如电阻的温度系数是25ppm,那么就一般情况而言,电阻是正温度系数的,虽然氧化物的电阻可能是负温度系数,但至少过去电阻时正温度系数的,在需要使用证温度系数时,可能要进行实测,以保证的确是这个ppm,或在一定范围内是这样。

在这个问题里,需要进行下近似处理,将R4,R5断开考虑,而且侧温度温度恒定,例如25度情况下的标定。如果电流设置为2mA,二极管1mA的压降为0.5V,pt100为110R,电源电压为5V时,电阻为4.5k,取R1,R2为4.3k,R3为110R,变化1度,电阻变化0.1R,即0.1mV,这里假如二极管温度系数为-0.1mV/度(虽然实际情况-2mV左右),于是得到完全补偿。虽然这是个近似计算,但主要是令你了解此类问题的一般做法!仅此而已!

网友I: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某些朋友是怎么想的:
1、PT100的非线性与环境温度有关系吗?——①PT100可是只处在被测环境中,并非 ...

老兄,你说的没错,特别说到在AD后根据PT100的分度表进行软件补偿的确更准确的方法。
但:根据PT100的非线性和二极管的非线性在这个电路里的确正好补偿,(原理你也清楚,当然这个二极管要封装在PT100一起而不是环境温度)。关于你说的二者之间的非线性度是不是正好补偿,我没时间去计算这二者的非线性度,我只是从二者的原理性上定性分析得出这个二极管的确正是补偿PT100的非线性,关于定量分析是不是少补还是超补了?等有时间再去研究。

网友A:
呵呵,你自己也说了:“而温度系数25ppm,也完全可能是0 ,所以一批产品里,找到0精度0系数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也就是说温度系数指标是指一批产品温度系数的考核值,超过了这个值是不合格的,而在这范围内则是合格的,对吗?那么就请问:你咋知道你用的这只电阻的温度系数到底是多少呢?而且还能被你所补偿呢?这个补偿意义大吗?也许有一部分有补偿效果,还有一部分没啥明显效果,另外一部分,哪怕是很小一部分也许补偿了反而差了。难道不是吗?
二极管在环境温度的变化范围内其压降又能变化几mV呢?反映到电桥的差分输出又有多少呢?你好好算算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I:
老兄,你说的没错,特别说到在AD后根据PT100的分度表进行软件补偿的确更准确的方法。
但:根据PT100的非 ...

呵呵,封装在一起,要知道PT100可以工作的温度可以达到660°C,请问二极管可以吗?如果不可以哪这补偿方法还具有一般地普遍意义吗?
何况,你还没算算看其补偿的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哪怕是有依据的合理估算)?

网友A:
而程序补偿是有根有据的,补偿效果也好,成本也是0,那为什么还要用那不靠谱的所谓补偿呢?多个器件多个故障源哦。

网友A:
好一句认真挑选器件!要知道挑选器件的成本不低!这可是挑选电阻的温度系数呀!乖乖。。。真的需要这环境温度补偿的话,可靠的方法并不是没有。只要需要!

网友A:
呵呵,该讲的已经讲那么多了,俺也认为讲得够清楚了,再辨下去也没什么必要。一个简单的问题要用这么多所谓的理由来圆场,呵呵。。。。。有意思!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呵呵,封装在一起,要知道PT100可以工作的温度可以达到660°C,请问二极管可以吗?如果不可以哪这补偿方 ...

你怎么知道它只能用在600度左右,不可以用在100度200度吗???
都说这是定性分析不是定量研究:补偿非线性是对的,温度上升时一个往下平缓另一个往上趋陡,正好是补偿。
楼上有位说的很好了,分立元件这样粗略的补偿已经不错了,人家电路可能就没AD后的程序呢。
关键的问题是有没有补偿作用,别老纠缠准确度。吃饭饱了就行别管吃几两几钱的,那是砖家研究的事情。

网友A:
引用 网友I:
你怎么知道它只能用在600度左右,不可以用在100度200度吗???
都说这是定性分析不是定量研究:补偿非线 ...

别误会!我是说他可以工作的范围可以达到600多°C,没说不可以用在100°C!用在200度?有点勉强吧?就算可以,那应用范围是否窄了点?具有通用性吗?呵呵共模电压到是变化了不少,但是差模电压呢,又能补偿多少?补偿就靠毛估估?总要有个大概吧?

网友H:
哈哈  怎么这么纠结呢? 难道不动脑子?
谨慎起见,楼主把全图贴出来吧。
我没猜错的话,后级电路两种可能:
1、后面是运放。运放单电源供电。
2、后面接单片机的片内的差分ADC。ADC的参考就是此电路的参考电压REF

第一种可能性极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J:
貌似你还是末明白。PT100的位置可能在化学反应罐里,而电阻和二极管是放在控制室等地方的,所以几十度的 ...

呵呵,那么就请你实际计算比较一下未用该二极管时的温度系数和用了该二极管管进行温度补偿后的温度系数,假定电阻的温系数都是+50ppm的话。(也不用算多,就算PT100的电阻为100Ω——对应于0°C的被测温度和200Ω——对应于大约266°C的被测温度;环境温度就用0°C和40°C)数据说明一切。(二极管的温度系数一般在-(2~2.25)mV/°C,在这范围内任由你选)

网友A:
引用 网友J:
认真挑选器件,研发样品之处,就要这样做。批量生产就需要使用例如0.1%,10ppm的电阻,以降低人工选择成 ...

既然知道批量生产用挑选不合适,还不如适当提高电阻精度来的合算,那么这补偿有意义吗?
既然知道电阻的温度系数可以是正也可以是负,那么又怎么能保证这个补偿会减少误差呢,难道就没有可能越补偿越差吗?

网友K:
一般来说,在原电路的基础上作某种改进,比如说这里加了个Diode,可能会影响原电路的各种参数,但是受影响的众多参数中,只有一个或有限的几个才是初衷,其余的都是"副产品"。
所以尽管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且都不算错,但只有一个人能说到点子上去。真相可能要原电路设计人员来揭晓了。
站在我们外行的角度看,补偿说有点勉强。

网友A:
引用 网友J:
方法前面已经说的很清楚了,你明白就明白,不明白也无所谓。
作为一种近似计算,很简单,就是在一定电流 ...

朋友,别轻易就说别人不懂之类,你自己去算算看就明白该怎么分析了。
告诉你结果是:不同的被测温度下,你所说的所谓的“补偿”其补偿量是不一样的,且很多情况下还不如不补偿的误差小!这“补偿”到底是越补偿误差越小呢还是越大呢?这补偿有意义吗?

网友A:
简单说,该“补偿”用的二极管的正向压降的变化(受温度影响),影响了测量桥的激励电压(供电电压),那么其输出的的差分电压也会受其影响,但受影响的程度除了与二极管的正向电压变化外,还与电桥的不平衡程度有关(指影响的差分输出的绝对变化值),那就会造成一个现象:不平衡度越大(如被测温度越高),“补偿”量越大,反之则越小,也就是说其“补偿”量与被测温度有关。呵呵,原本是想用来补偿所谓的电阻温度系数的,却又与被测温度相关了!如果再去进行下“定量分析”,就可以发现,在被测温度比较高的大多数范围内,其“补偿”大大超过电阻温度系数带来的误差,也就是存在着严重的“过补偿”现象,呵呵,这是“补偿”的目的吗?难道需要越补偿误差越大吗?

网友L:
LS哪么多盆友发言,在俺眼里,只有 qzlbwang老师称得上是行家,其余的都是砖家~~~ :dizzy:

向尊敬的 qzlbwang老师致敬~~~

这个二极管,唯一的作用,就是抬高电压,以便后级单电源供电的差分放大器能在其线性度范围内良好的工作。

网友A:
引用 网友L:
LS哪么多盆友发言,在俺眼里,只有 qzlbwang老师称得上是行家,其余的都是砖家~~~

向尊敬的 qzlbw ...

行家不敢当,只是做了多年而已。呵呵,46楼的朋友还说俺不明白呢!
算几个数据说明问题,也给46楼的朋友看看(不信的话,也可以自己算算看!)。
假定REF为5V,电阻的温度系数都是+50ppm,二极管在0°C时的正向压降是0.65V,二极管的温度系数是-2mV/°C,那么:
1、如果没有二极管作所谓的“补偿”:
①环境温度为0°C时:
   PT100=100Ω时(对应于被测温度为0°C,下同),输出的差分电压是17.03mV 。
   PT100=200Ω时(对应于被测温度大约为266°C,下同),输出的差分电压是109.56mV。
②环境温度为40°C时:
   PT100=100Ω时,输出的差分电压是16.85mV。
   PT100=200Ω时,输出的差分电压是109.20mV。
     也就是说,当环境温度从0°C变化至40°C,PT100=100Ω时的差分电压变化了-0.18mV,相对变化大约是-1%;PT100=200Ω时的差分电压变化了-0.36mV,相对变化大约是-0.33%。
2、用该二极管作“补偿”:
①环境温度为0°C时:
    PT100=100Ω时,输出的差分电压是14.82mV
      PT100=200Ω时,输出的差分电压是95.32mV
②环境温度为40°C时:
    PT100=100Ω时,输出的差分电压是14.93mV
      PT100=200Ω时,输出的差分电压是96.75mV
     也就是说,当环境温度从0°C变化至40°C,PT100=100Ω时的差分电压变化了+0.11mV,相对变化大约是+0.74%;PT100=200Ω时的差分电压变化了+1.43mV,相对变化大约是+1.50%。
从上面的计算结果可以看出其“补偿”的“效果”:
    在PT100=100时,已经出现了过补偿,(虽然说,其误差比不补偿时略有减少),但当PT100=200Ω,其过补偿更大,达到了+1.5%,如果被测温度更高,那么其过补偿则更大,其误差远远大于不用所谓的“补偿”!那么该请问“补偿”还有什么意义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J:
没说你不懂,只是因为50年前此类电路只能如此设计,因为没有计算机,没有MCU进行程序设计补偿,所以只能 ...

朋友,别不顾事实数据说话呀!俺73年就开始玩电子了,早年的设计也许见得比你多吧?说话可以以理服人,还可以用数据说话。技术探讨谁对谁错都没什么关系,但总不能把对说成错,把错说成对吧?否则还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M:
说了半天,只有电阻温度系数符号和数值都完全确定,才能够起“补偿”作用。
那么,还要对电阻进行挑选,挑选出温度系数恰为某数值范围的电阻。这,花费的工时未免太大了,须知测量电阻的温度系数需要将电阻升温降温,在某个温度下测量电阻。与其挑选温度系数为某数值范围的电阻,还不如用低温度系数的电阻。

网友A:
呵呵,把电阻的温度系数看成是固定的(方向和大小)都不能作所谓的“补偿”,且过补偿了比电阻的温度系数引起的误差还大。更何况实际电阻的温度系数在指标规定的范围内方向和大小并不一致(对于某个特定的电阻,都是个例,只是在规定的范围内而已),又如何补偿呢?请举例计算一下给俺这不明白的人看看呀,有理不在声高,摆事实讲道理才是正道!至于挑选,别说是挑选的人工成本远高于用温度系数更小的电阻。就算按你的要求挑选了又怎么样?因为这样的“补偿”电路决定了其补偿量和被测量密切相关。你可以按你的要求举出例子算算看被测温度500°C时,无补偿和用了该“补偿”后产生的误差都有多大?哪个更大呢?是补偿了误差小了还是更大了?事实胜于雄辩,给出结果呀!

网友N:
人太多了,没有细看,粗略的来看,应该是抬高电压用的。
俺感觉这个二极管应该和计算机在一起。

网友A:
引用 网友J:
还是那架话,有总比没有好!
只要电阻不至于负温度系数,则一定在进行一定程度的补偿,比没补偿强的多!
...

数据摆在那里,可是就是视而不见!明摆着,“补偿”了反而过补偿,误差反而更大。却还说:“有总比没有好!”真是无语了!

网友A:
让其给出有说服力的数据,但没给出,却说:“只要电阻不至于负温度系数,则一定在进行一定程度的补偿,比没补偿强的多!”依据何在?大家都可以看得很明白!

网友A:
引用 网友J:
是啊,大家都看明白了,你貌似没有!

明摆着的数据都说明了其这样的“补偿”方法,一会使得补偿量和被测量密切相关。二会使得过补偿,且可能过很多,远比电阻原有的温度系数产生的误差大得多,却还这样说,是否是有点强词夺理呢?

“领袖教导”出来的,不必再多讨论了。

网友O:
二极管在这里就是温度补偿,如果是电位问题可以用电阻,没必要用二极管

网友A:
呵呵,老爷子说得对,“领袖教导”出来的和俺等平民不是一个层次。确实没必要再说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呵呵,谢谢理解。实际与我计算是相符的。

补偿需要结合实际了,如果PT100的曲线和二极管的曲线在工作时恰好能得到补充,使后端处理得更好,那是最好。不知道后端引入软件补偿怎么样,没尝试过。

网友I:
引用 网友A:
行家不敢当,只是做了多年而已。呵呵,46楼的朋友还说俺不明白呢!
算几个数据说明问题,也给46楼的朋友 ...

请问:PT100跟环境温度有关系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I:
请问:PT100跟环境温度有关系吗。

回答你:没有关系!
那里只是针对那位提出的补偿环境温度引起的电阻变化而言的。
证明了,那个所谓的“补偿”是个不考谱的!与你所说的又是另外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