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ga只能输出8色的图片吗?如何用vga输出256色的图片?

楼主(2013-02-21):
vga接口上只有r、g、b3个数据接口,那不是只能输出8种颜色?
我舍友说vga是接模拟信号的,那如果要用fpga来输出256色的图片应该怎么做?
我看到网上有的程序里面有r2,r1,r0应该分别接到哪里?数模转换电路?
或者有没有rgb转vga的接口呢?

网友A:
R,G,B三条线是模拟线,另外还有两条 同步线。
FPGA 输出地数字信号,应该RGB有24条线,在FPGA后面接一个芯片,如THS8200或ADI。。。之类 的,把数字转成模拟。

网友B:
fpga输出的rgb是数字信号,显示器接的rgb是模拟信号,你数字rgb经过DA芯片后变成模拟rgb后接显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