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p 飞线颜色无法修改

楼主(2013-02-21):
在dxp 6.9 中修改Connections and From Tos 修改颜色确定后飞线颜色没有发生改变,请问这应该怎么操作才能修改颜色。

网友A(2013-10-24):
D-N-N,选取你要改色的NET名,双击,再更改之

网友B:
楼上说的正解

网友C:
改飞线颜色,设置好之后把PCB里的东西都删掉,然后从新从原理图导入PCB,颜色就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