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接收光耦信号的问题

楼主(2013-02-21):
(无正文)

网友A:
估计是干扰,各部分的供电上做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干扰,各部分的供电上做点**吧

有没有什么方法在IO口这里做点**抑制干扰??

网友B:
你的电源滤波不是很好,3.3V上的杂波幅度可能比较大

网友C:
从抗干扰上下功夫...

网友D:
步进电机用其他一相供电呢,不过估计还是楼主的板子有问题,或者原理图就有问题

网友E:
电源干扰的问题,最好是电机供电要和单片机的电源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电源滤波不是很好,3.3V上的杂波幅度可能比较大

我3.3V芯片用的1117,芯片输出端并了一个104和一个47uF的铝电解电容。这样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源干扰的问题,最好是电机供电要和单片机的电源分开.

电源是固定的,改不了啊。有什么其他方法吗?
单片机和接近开关的电源是共地的,无法改。电机驱动使用的驱动器,外接交流电源。
单片机和接近开关的电源也是从驱动器上引出,驱动器内部什么情况也不知道。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什么方法在IO口这里做点**抑制干扰??

rc滤波,双向TVS,经电阻进入74HC14,而后再考虑用不用RC滤波,经电阻给单片机引脚。不过,解决干扰是正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rc滤波,双向TVS,经电阻进入74HC14,而后再考虑用不用RC滤波,经电阻给单片机引脚。不过,解决干扰是正 ...

可以解释一下输入IO的电平负跳变的产生原理吗?

是因为驱动电机导致单片机的供电电源出现干扰,从而引起那个输入IO的电平变化?
还是什么其他原因引起?

网友F:
第一上原理图,第二自己用示波器抓一下波形,就可以分析出个大概了。

网友G:
中断+状态检测

网友H:
量一下光耦输入端的电流,看看是否与手册要求的接近,如果出错时,这个电流减小了,也会引起光耦误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