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C的后备电池用可充镍氢的如何接啊?

楼主(2013-02-21):
原来是用带座的CR3032,现在要换成焊在板上的,因为我们的设备基本上都是有电的,没电时间少,但要保证3-5年的寿命。所以觉得用可充电的还是合适点。芯片是3.3V供电,看了网上说那种2.4V 40MAH的带焊脚的镍氢电池,是可以把电池充电电流设得很小,就一直这么充下去的吗?那里面提到一个SZL,这个是品牌名还是行业标准型号啊?哪家做的好啊?看德国瓦尔塔的价格是国产的10倍呢。

网友A:
连电压都不一样,估计不能用

楼主:
3.3是主电源的电压,肯定要高过备用电池的。一般是串一个二极管(防反向充电)和一个电阻(限流),是这么弄吗?

楼主:
画了个原理图,大家看下,充电电流1~2个毫安。

网友B:
电池上再接个二极管,然后在接到芯片的VCC。

楼主:
不明白,是2脚的VCC吗?VCC做电源是没有防反充电功能的。VBAT有,其他是一样的啊。

网友C:
一次性电池也有可焊接的,如果只是RTC供电,并且很少断电,用一次性电池就可以了(当然要用质量好的,别在市场上随便抓)。
用可充电电池必须考虑充放电,另外体积也不小

楼主:
断电当然是很少,但整机寿命要求比较长,3-5年,也不可能有换电池的机会。体积12×19毫米,还可以接受。可充电的还是比较合适。那种小镍氢的电池以1~2个毫安充的话,可以无限制的充下去。

网友D(点评):
楼主,CR3032是可焊的,一般情况的rtc电池都是用的CR锂锰电池,也有ML扣式电池可充的,纽扣电池其实质量可靠的话,rtc使用年限大于5年没有问题的

网友E:
接到RTC上和别的电池没啥大区别,主要是电池充电和放电管理上和锂电池有区别

楼主:
关键是这个电路是我自己想的。想大家评价一下,看有无问题。

网友F:
上TB搜一下PLC用的备份电池,不用充电,10年没问题。

网友G:
没看帖子, 用两个二极管相与 就可以了。

网友H:
十几年前的计算机主板就是使用镍镉电池的,用一个二极管串一个适当的电阻接到电源上浮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