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 擦除与写入相关问题?

楼主(2013-02-21):
情况:<1>执行用户函数时,若先点击进入用户函数再进行单步调试时,程序执行完全正常;
      <2>全速执行或者执行不进入用户函数的单步调试,程序会在执行用户函数后跳到 0000 位置;
      <3>同样是按照<2>中方式调试,当用户函数中存在循环时,将会在执行1次循环内的程序段后跳入 0000 位置。
      还请各位不吝赐教!

楼主:
比较急的问题请大家赶快来帮忙啊!

网友A:
把详细情况和状态说清楚些。
1. 程序的功能。
2. 有没有使用外部资源。
3. 程序的工作流程。
4. 最好有部分示意性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详细情况和状态说清楚些。
1. 程序的功能。
2. 有没有使用外部资源。

程序功能是对芯片内部的Flash的擦出和写操作!(所用芯片型号为 MC9S12XDT256)
工作流程:操作地址、页、写入数据、写入数据个数设置——Flash擦除—— Flash写(主函数部分)

源码:(该部分代码全部存在 RAM 中)
写Flash函数部分:
ErrorStatus Flash_Program(Transfer_Information Transfer_InformationStruct)
{
  byte Inum;
  Transfer_Information *Tinformation;
  Tinformation = &Transfer_InformationStruct;
  while (!FCLKDIV_FDIVLD)
  {
    FLASH_READ_REG8(&FCLKDIV);
  }
  while (!FSTAT_CBEIF)
  {
    FLASH_READ_REG8(&FSTAT);
  }
  if (FSTAT_PVIOL || FSTAT_ACCERR)
  {
    FLASH_WRITE_REG8(FSTAT,0x30);
  }
  FLASH_WRITE_REG8(FPROT,NoProtection); /*Set Flash Protect Range*/
  for (Inum = 0; Inum < Tinformation->WByteNum; Inum++)
  {
    PPAGE = Tinformation->Page;

*((volatile word *)(Tinformation->Addr)) = (*(Tinformation->DFaddr));
    FLASH_WRITE_REG8(FCMD,Flash_Command_Program);
FSTAT |= 0x80;
    while (!FSTAT_CBEIF)
    {
      FLASH_READ_REG8(&FSTAT);
    }
    Tinformation->Addr += 2;
    Tinformation->DFaddr++;
  }
  while (!FSTAT_CCIF)
  {
    FLASH_READ_REG8(&FSTAT);
  }
  return SUCCESS;
}
擦出Flash函数部分:
ErrorStatus Flash_SectorErase(Transfer_Information Transfer_InformationStruct)
{
  Transfer_Information *Tinformation;
  Tinformation = &Transfer_InformationStruct;
  while (!FCLKDIV_FDIVLD)
  {
    FCLKDIV = FCLKDIV_FDIV5_MASK | FCLKDIV_FDIV3_MASK | FCLKDIV_FDIV1_MASK;
    FLASH_READ_REG8(&FCLKDIV);
  }
  while (!FSTAT_CBEIF)
  {
    FLASH_READ_REG8(&FSTAT);
  }
  if (FSTAT_PVIOL || FSTAT_ACCERR)
  {
    FLASH_WRITE_REG8(FSTAT,0x30);
  }
  PPAGE = Tinformation->Page;
  *((volatile word *)(Tinformation->Addr)) = 0xFF;  /*OxFF 将被忽略*/

  FLASH_WRITE_REG8(FCMD,Flash_Command_SectorErase);
  FSTAT |= 0x80;
while (!FSTAT_CCIF);
  return SUCCESS;
}
请指教!

楼主:
请各位行内人士前来指教!先在这里谢谢了!

楼主:
问题仍未得到解决请各位大侠前来帮忙!

楼主:
看过版主的这方面相关的一些帖子,请版主指导!

楼主:
请求各位大侠给予小弟指导!比较急着解决!

楼主:
请大家帮帮忙提个意见也行!可能会给与我一些启发!谢谢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详细情况和状态说清楚些。
1. 程序的功能。
2. 有没有使用外部资源。

源码我已上传请指教

楼主:
有哪位做过 Freescale HCS12 系列单片机的内部Flash!请提供一些经验!

楼主:
问题已解决,原因是因为没有恢复PPAGE寄存器的值是的程序在改写PPAGE后不能回到程序所在的位置执行,故会出现上述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