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XDS100V2连接F28027出错

楼主(2013-02-21):
如图: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检查电源及连接线、换目标板、换仿真器

楼主:
1、仿真器连接F2806没问题
2、连接线查了十多遍
3、F28027也换了好多遍

楼主:
TMS TDI TDO TCK 要不要加上拉电阻?

网友B:
引用 楼主:
TMS TDI TDO TCK 要不要加上拉电阻?

要,具体请参照官方原理图:)

楼主:
2、4、8、10、12脚,有根地线没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