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电源用的LC滤波器阻抗匹配该怎么定?

楼主(2013-02-21):
有一个单片机控制板,会经常收到外部电源传入的干扰,干扰频率有100MHZ以上,幅度也挺大的。
   我现在打算先尝试把单片机5v电源,用LC滤波器过滤一下。所以我现在单独做了一个LC滤波器(5阶巴特沃兹50欧姆阻抗,1MHZ截止频率设计的)实验板,然后链接到单片机电源上(希望干扰最好能抑制20db-30db)。实验板用覆铜板,是大面积接地,所有的元件引脚都剪到最短后焊接,按照高频布线原则做的。
   然后我把这个经过LC滤波后的5v电压再给其它的单片机使用(以此观察LC滤波效果)。测量波形,发现干扰波形比空载时候量要大,是不是没有匹配造成?
   所以想请教一下作为电源滤波用的LC电路,这个匹配电阻要怎么定的,定多少?

网友A:
楼主和你们老师至少有一个要写检讨,电源滤波需要匹配50Ohm阻抗么???????
另外严重怀疑楼主100M的信号进入单片机可以造成骚扰,除非旁边是100MHz的大功率发射机(25dBm以上),要不不可能干扰单片机系统,先找到源头再说,99.9999%怀疑楼主方向都找错了。

网友B:
话说我们当年用51做的PLL好几W的FM发射也没那么严重。
另外你做的是什么,干扰有100M以上。
如果有这个干扰,那是什么设备发出的,如果有那么大干扰的设备,这是谁允许生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和你们老师至少有一个要写检讨,电源滤波需要匹配50Ohm阻抗么???????
另外严重怀疑楼主100M的信 ...

   那个单片机是控制ESD设备的,用来对芯片做ESD测试的。电压有1500v,那个干扰波形用100M的示波器都不能全部看清楚。
  对这干扰我也是千头万绪,所有先不管其他,反正早晚得设计一个好的电源滤波器的。最近真好在看这方面的LC滤波器资料都是无一例外最终归一成50 75欧姆的,自己感觉有问题。为简化问题我把受干扰的电源给另外的单片机使用,这单片机除了电源有链接外跟ESD没有任何关系。
  所以确实不知匹配电阻应该定多大合适,还请前辈指教一下!

网友A:
楼主是做仪器的?应该听说过人工电源网络吧。在这里面找找答案。

楼主:
呵呵 又是一个新名词,先了解一下。这么说电源的匹配电阻不确定了?

网友B:
高频传输中的LC匹配确实是50欧或75欧没有错,但这个是给天线用的,不是给电源用的,你要搞清楚。还有匹配好了以后信号传输是加强的,所以你匹配完了以后干扰大了着也是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频传输中的LC匹配确实是50欧或75欧没有错,但这个是给天线用的,不是给电源用的,你要搞清楚。还有匹配好 ...

  匹配应该使滤波器发挥出设计时的性能,所以我才怀疑我的滤波器没有发挥出大部分性能,是由于没有匹配

网友B:
我肯定你没有完全匹配好,它还没发挥最好的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