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单片机来设置闹钟怎么实现

楼主:
    求救大侠们了啊。。。。。。
   如附件所示为单片机的自带的RTC的alarm function,按照资料所讲,我设置一个闹钟是可以轻松实现的,但是若想像手机或其他手表那样同时设置多个闹钟,并实现闹钟的多闹功能,该如何实现呢?求大侠们给些建设性意见的或者详细的实现方法的,谢谢!

alarm  (227.73 KB )

楼主(2013-06-27):
这个问题的怎么没人帮我分析下的呢?求教大家了啊。。。:L

楼主:
是啊,设置多闹钟的话,利用这寄存器的具体可怎样设置呢?还是利用软件来实现的?

网友A:
RTC的功能吧?

网友A:
你还是使用外部的时钟芯片吧。

网友:
推荐12887芯片。

网友B:
精度高,还好用,现成的东西都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度高,还好用,现成的东西都有的。

哦,那直接用单片机自带的不是更简单么?

楼主(2013-08-30):
算了吧我还是结贴了,各位有好的建议的可给我顶一下的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