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合做电压跟随器的运算放大器有哪些?急

楼主(2013-02-21):
我是一个电路设计初学者,求问在图中的运算放大器应该选用那一类比较好,急用。谢谢各位前辈了。

网友A:
型号很多,简单点用个单电源供电的SGM8541或者SGM8521即可

楼主:
像这样的电路,滤波应该怎样搭,谢谢了。

网友B:
滤波的根据实际使用再搭的,不是随便说说就可以的。
如果随便说说就可以的,大学学费就不用那么贵了。

楼主:
那搭滤波的具体应该是怎样的呢?我使用的压力传感器为FSR400,用的图如上,我的想法是在输出电压后再后面搭一个滤波的,再连接到一个AD转换芯片,最后再接上ARM芯片,但我不知道滤波的具体应该怎么搭,要根据什么实际情况?我想使用二阶有源带通,但这是我第一次搭滤波电路,因此这些还是很不懂,希望各位能给一些提醒,谢谢。

网友B:
这个我一般不滤波的。
https://bbs.21ic.com/icview-441599-1-1.html
你可以大概参考下这里面的电路。

网友B:
滤波不能随便搭,因为这个电路有两个作用1、陷波 2、滤波。
效果也有两个:1、去干扰,2、产生震荡。
如果你的电路中没有明显的杂波和震荡,就别想那么多了。

网友C:
网速不好  没看到你发的图片  做电源跟随的运放确实很多  我使用过的LF347  自己觉得比较好用

网友D:
1硬件滤波
2软件滤波

网友(2016-03-02):
高输入阻抗,低噪声,低温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