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中怎样将一个函数生成LIB库并且可以在程序中调用

楼主(2013-02-21):
如题,

将程序中的一个函数生成LIB库,并且可以在程序中调用。
自己已经生成了LIB库,但是在调用的时候总是发生编译错误(编译错误如下)

error: linking files with incompatible memory models (library
            'D:\\Programs\\program-security\\Test\\lib\\TEST_LIB2.lib', member 'TEST_LIB.obj')

>>   error: linking files for incompatible targets (library
            'D:\\Programs\\program-security\\Test\\lib\\TEST_LIB2.lib', member 'TEST_LIB.obj')

是不是路径设置问题还是思路压根不对,在网上查找相关教程也不多,希望有哪位大神接触过或者之前有完成过类似任务的,请指点一二,不甚感激,谢谢。

网友A:
遇到同样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B:
模块的存储模式不匹配.
是否, RAM 还是 FLASH 弄错了呢

网友C:
这个暂时没有用到过呢

楼主:
已经弄好了 谢谢各位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已经弄好了 谢谢各位

楼主你好,小弟是新人,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求指教,不胜感激。

楼主(2013-03-26):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小弟是新人,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求指教,不胜感激。

你好 你是什么项目 可能项目不同 方法也不同 可以大致说具体点 juniorbee@163.com 是我的邮箱

网友E(2013-07-24):
引用 楼主:
你好 你是什么项目 可能项目不同 方法也不同 可以大致说具体点 juniorbee@163.com 是我的邮箱 ...

你好,我用的是F28335的片子,在编译的时候也遇到了这种情况,

网友F(2014-02-24):
引用 网友E:
你好,我用的是F28335的片子,在编译的时候也遇到了这种情况,

同求啊,我也是这个问题f28335

网友G:
解决了问题,把解决方法说出来啊....一点分享精神都没有,只会到网上索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