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Z-USB FX2(60813) - EEPROM missing

楼主(2013-02-21):
插上usb线后,发现设备,安装ez-usb驱动,打开设备管理器,显示EEPROM missing;

打开control panel,烧写EEPROM 固件程序,完毕后,设备管理器显示仍为missing;

什么原因?

网友A:
1,ez-usb驱动太老了,升级到官网驱动
2,硬件上IIC上拉电阻接没接?SDO和SCL是不是与EEPROM连通了?一般评估板有个跳线。
3,EEPROM地址线接法和容量是否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