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S管使用的两点疑惑

楼主(2013-02-21):
我们经常使用tvs管进行ESD防护,但是在使用过程中有两点不明白:1.一般使用经验是在直流电压情况下使用单向TVS管,交流电压时使用双向TVS管。但是打ESD有正负两种电压,就算是在直流电压的情况下,比如信号线平时在正电压情况下工作,但是打ESD负压(接触或者空气)时也保护不到啊?2.TVS管为什么一定要靠近保护器件,有没有详细一些的解释或者资料?谢谢!

网友A:
通俗一点,TVS双向原理的可以理解成两个稳压管反向串联,单向的理解成一个稳压管

网友B:
TVS管为什么要放到靠近保护器件?不是这样的吧,一般情况下,要放到靠近保护的外围端口处,在干扰近来后尽可能快的进行泄放。
1. TVS好比防弹背心,子弹来之后,能量被吸收大部分,剩下的能量不足以致命。如果是要**弹来了,就得用装甲,防弹背心就不行了。
2. TVS好比防风林,大风被树林挡了,通过树林的风的能量小了。
靠近保护器件,假设TVS和要保护的芯片端口很近,就好比人和装甲是一体的,装甲可能没什么事,人被震死了。

楼主:
感谢tj_zhaozq的回答,但是回答没有到点上。

网友C:
猜测一下:
1.打负压时,单向TVS相当于对GND的钳位二极管,也可起到保护作用。
2.我看到的资料一般讲,TVS最好置于连接器端口处,最大限度挡干扰于PCB板外,防止干扰在PCB板内扩散。

网友D:
阅读受益!

网友E:
双向与单向的应用区别好理解,负压对单向的影响就看体二极管的正向通流能力,另外电容效应也能通过部分电流。其实Esd进入系统无论正负电路设计上都要尽快差模转共模。

网友F:
ESD保护元件在系统上的布局要离接口端越近越好,因为当接口直接或间接受到ESD冲击时,保护元件能够就近有效地将ESD能量释放,而不影响到内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双向与单向的应用区别好理解,负压对单向的影响就看体二极管的正向通流能力,另外电容效应也能通过部分电流 ...

ESD进入系统无论正负电路设计都要尽快将差模转共模,这点很有道理,也能理解;
但是前面所说 负压对单向的影响就看二极管的正向通流能力,这就是和5楼所说打负压时单向tvs管相当于对GND钳位作用一样吗?如果一样的话仅仅靠钳位作用是不行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ESD保护元件在系统上的布局要离接口端越近越好,因为当接口直接或间接受到ESD冲击时,保护元件能够就近有效 ...

将此电路图中的瞬态高压改成负向的瞬间高压呢?单向TVS管岂不是保护不了?

网友G:
TVS放在离干扰近的地方,干扰一进来就将其消除,减小对主系统(主要芯片)的影响。

网友H:
经验是别人总结的,也没说清楚吧。
我们都用双向TVS。外界环境的复杂性,谁能保证极性是一定不变的呢,没有用过单相TVS。

网友I:
TVS靠近保护器件,可以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防止内部干扰保护器件的影响

楼主:
呼唤大侠。

网友J:
1、你首先要搞清楚啥是直流电,啥是交流电?
2、其次你要弄清楚,静电对VCC泄放和对GND泄放理论上效果其实是一样的。为何一样的呢?因为电源内阻理论上无穷趋向为0。

网友J:
直流信号时,TVS是连接信号到GND的保护,交流信号时,一般是连接两个信号之间或者时信号到保护大地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J:
1、你首先要搞清楚啥是直流电,啥是交流电?
2、其次你要弄清楚,静电对VCC泄放和对GND泄放理论上效果其实 ...

静电放电产生的共模电流从静电放电点经过各种路径到PCB的地线,然后由PCB地线对大地的分布电容回到大地上。因为PCB地线电位低,而且分布广泛、面积大,所以对大地的分布电容更大,阻抗更低,更容易将共模电流导回大地。至于静电对VCC泄放和对GND泄放理论上效果其实一样,本人没看过这方面理论的资料,也没做过实验,所以不太清楚。但是想一下电路板上任何电路部分都有可能感应到静电干扰,都需要尽快将干扰泄放到一个低阻抗的平面,我想这个分布广泛的低阻抗平面应该非PCB的地线莫属吧。可能你说的对某个电路是这样的,泄放到VCC和GND是一样的,但如果要放到一整块PCB或者一个整机,我想还是应该都泄放到GND上吧。

网友J:
引用 楼主:
静电放电产生的共模电流从静电放电点经过各种路径到PCB的地线,然后由PCB地线对大地的分布电容回到大地上 ...

好好想想电源内阻很小很小的作用。

网友E:
电源内阻小是其重要指标,可研究一下。

网友K:
保镖都是要贴身保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源内阻小是其重要指标,可研究一下。

请问有没有相关的资料或者推荐的书籍?一般只知道电源内阻小带载能力会强一些,和ESD泄放的关系倒不是很清楚。谢谢。

网友L:
如果在被保护对象和TVS之间串入一个电感会怎么样?
我们的思维习惯于把一个电路分为器件部分和理想导线。
但在高频情况下,实际上一个回路中的每一段导线都是一个电感,每一对相邻的对象都构成一组电容。

网友M:
个人理解:1、没有谁规定直流一定是用单向的TVS,像你说的那种情况可以用双向的啊.
               2、如果不靠近保护器件,那么在TVS和被保护器件之间有静电或者产生瞬时高压,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L:
如果在被保护对象和TVS之间串入一个电感会怎么样?
我们的思维习惯于把一个电路分为器件部分和理想导线。
...

我也知道过长或者过细的线会有电感效应,问题是被保护对象和TVS之间串入了电感又会怎样?这也是我提问的目的,谢谢!

网友N(2013-04-11):
学习,标注一下。

网友O(2018-08-06):
想请教下各位大神,在直流系统中,有屏蔽地(外壳地,大地),电源地,数字地(数字地和电源地是隔离的)。电源地和屏蔽地通过1M的电阻和1nf的高压电容连接,一般TVS的地是接哪个地。我接的是电源地,但看有些好像接的是屏蔽地(大地)。不知道应该接的是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