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采样问题?

楼主(2013-02-21):
需要用A/D采样几个信号来检测,但是对信号要尽可能的影响小,一个是20-25MA的电流,一个是10-20V电压,A/D采样范围大概只有3V左右,请问有什么大概思路吗?比如说加个电流互感线圈去检测电流,但这个是直流。。

网友A:
20-25MA的电流通过串一小电阻变成电压来AD,要影响小电阻选小一点用运放放大。10-20V电压超过A/D采样范围,可通过电阻分压后再来AD。

网友B:
楼上正解,电阻最好用一致性好的精密电阻。

网友C:
1 电流信号:先通过采样电阻转换成电压信号,电阻用精密电阻或者康铜丝;然后通过运放实现偏置,并放大,同时完成阻抗匹配,送入AD
2 电压信号:用运放实现偏置和衰减,注意是先衰减然后送入运放进行偏置,不要用让运放的放大倍数小于一的方式进行衰减,否则可能会引起振铃或者振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25MA的电流通过串一小电阻变成电压来AD,要影响小电阻选小一点用运放放大。10-20V电压超过A/D采样范围, ...

电压是一个输出电压,要去检测是否符合标准,请问分压后电压不变小了吗? 比如说本来输出一个12V的电压,分压检测后,电压是不是变8 或9V了?

网友D:
AD不是这样算的
采用电阻分压,10-20V 对应 0.x-2.8V 左右,这个自己根据分压电阻拼凑.然后给AD
根据你用的的AD 几位 分解 对应要求采集精度计算
电流信号,一样的,先并电阻变为电压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AD不是这样算的
采用电阻分压,10-20V 对应 0.x-2.8V 左右,这个自己根据分压电阻拼凑.然后给AD
根据你用的 ...

我采样的是一个负载电压,分压后电压不会变小了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采样的是一个负载电压,分压后电压不会变小了吗?

影响是相对的,只要在允许范围内。
加大采样的分压电阻。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采样的是一个负载电压,分压后电压不会变小了吗?

安照比例乘回去:)

网友A:
p153199233 :为了减少并联分压回路对输出的影响,分压回路的阻抗要足够大比如上兆欧,相应ad输入回路的阻抗也要足够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