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电荷灵敏放大器

楼主(2013-02-21):
目前做光电脉冲小信号的提取,前放采用电荷灵敏,小电容积分锁住快上升沿,电量为几个10的15次方库伦,非常小,

楼主:
1.目前采用OPA2320,是否有更好选择?频带宽,噪音低,成本不计。

2.前放输出的信号需要进一步的放大,要达到使用要求,放大要300倍左右,一级放大可以吗?

要求输出的前沿一两个us,后沿10us以内。希望大家多多指点。

网友A:
1. 后级放大用OPA211,平带噪声1.1nV/sqrtHz,输入offset 0.05mV,就算跟着有用信号一起放大300倍,输出端的offset也就是15mV。

2. 增益分两级做,电路图用你提供的那个就行,但是注意每一级的输入电阻和反馈电阻尽量取小,牺牲功耗换取更好的噪声性能。同时,级间加滤波,有源低通滤波加进去的话可能就要三级,看你的性能指标怎么定了。要是实在对噪声敏感,简单RC滤波搞不定,那就中间插一级有源低通,不过注意一下这级低通引入的额外offset和噪声。

网友B:
增益最多三级   建议使用两级   超过三级   会很容易产生自激震荡   另外   选择运放   频率响应速度要快速

网友C:
对于电荷灵敏放大器,一般的RC滤波电路可能满足不了要求。

网友D:
电荷灵敏放大器之前还没听说的,楼主这问题很不错的,我查下资料的在回答的

网友E(2013-04-18):
引用 网友A:
1. 后级放大用OPA211,平带噪声1.1nV/sqrtHz,输入offset 0.05mV,就算跟着有用信号一起放大300倍,输出端 ...

有源低通为什么比简单RC强?

网友F:
这个不是废话吗   运放的放大能力是无源器件的级别吗

网友G:
这个资料的很好的,手下学习的啊

网友B:
荷放大器由电荷变换级、适调级、低通滤波器、高通滤波器、末级功放、电源几部分组成。

网友B:
稍微补充点知识点   希望朋友们有需要的能够看看http://baike.baidu.com/view/1388777.htm

网友H:
用电何放大做前放想法不错

网友H:
我想请问下大家,电荷放大器,选择运放的问题,

网友I(2013-11-01):
您好,请问仁兄电荷放大器的反馈电阻和电容是怎么选择的,有这方面的资料吗?给介绍点,谢谢您啦?

网友J:
比较不错  楼主   先顶一个  这一块  有时间需要好好看看  谢谢你   感觉专业知识  很多都需要好好消化消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