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延时问题

楼主(2013-02-21):
1:FPGA中一个门延时电路大概多少(我知道不同的FPGA不同,所以我想知道大概的数量)?我写了一个电路,发现走线延时在总延时中占了绝大部分,有没有可能尽可能的减少走线延时,增加器件的延时,途径是什么?
2:FPGA中器件的延时可不可以自己设置,换句话说,FPGA中查找表是不是工艺固定了的?

楼主:
3:FPGA后仿有没有生成器件延时的文件,可以直接打开来看电路的延时

网友A:
1. 大概的数量级在0.5ns左右。 减少走线延时根本还是要对代码进行优化,比如多打几拍。 增加器件延时?? 这个不太明白。

2. 这个是固定的

3.有后仿文件的,包含延时信息。不可以看到延时的。

网友B:
呵呵  楼上回答的很全面   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