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unchpad上电后IO口的初始值是多少,我的不是0x00.

楼主(2013-02-21):
launchpad上电后IO口的初始值是多少,我的不是0x00.

楼主:
是我的IO口烧了?

网友A:
各个寄存器复位PUC时候的状态,默认是输入。。如果你的程序改为输出前没有给P1OUT赋值,那就是不确定的状态。。

网友B:
你设定为输出,看看电平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