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OPA551发热问题

楼主(2013-02-21):
现在我给同相输入端R30左端一个 6v 1.3khz的 正弦波信号,

在ADJ_R1和OPA_OUT1之间接一个10欧电阻。发现  OPA551很烫。

这是什么原因。这个由虚短虚断原理得知,

R37处的理想电流300ma(但是,在ADJ_R1和OPA_OUT1之间串一

个电流表 得到顶多95ma)请解答。

楼主:
我如何调整电阻来获取一个能够输出90ma的电路呢?

网友A:
你用错了。输出端和负输入端之间接一个10Ω的电阻,则电路是一个同相放大组态。此时由虚短的原理确实能推出R37处的理想电流是300mA,但是这部分电流是运放输出端提供的。从OPA551的手册第二页来看,运放最大的输出电流就只有200mA,没办法提供300mA这么大的电流,所以此时虚短的条件不满足,R37的电压肯定会被拉下来。

网友B:
建议  将该运放再看一看   这一块我也不是很熟悉   呵呵   顶一个

网友C:
3 楼正解.
所以要想得到那么大的电流, 后级还需增加驱动电路或者更换驱动能力强的运放.

网友D:
驱动电流能力不够   导致这种情况  呵呵

网友E:
正如3#所说,需要输出的电流超出了该芯片的最大输出额度的

网友F(2014-06-19):
怎么样输出最大200ma稳恒电流源,求指导

网友G(2014-11-22):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想用OP551来进行电流放大,但结果不理想

网友H:
匹配电阻的问题的吧,,

网友I(2019-11-26):
注意1,4,5脚的铺铜散热,不考虑散热,会出大问题,尤其是双电源供电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