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 GTP例化、调用

楼主(2013-02-21):
各位大神,哪位有GTP的例化到调用的全过程的资料啊?例化倒还可以,但是到后面的modelsim或者ise simulator仿真的时候就不知道怎么弄了?

楼主:
急求这方面的教程~~~哪位大神行行好,拉小弟一把!!!!

网友A:
直接使用CoreGen很方便。 如果直接例化的话,要对各个参数要非常熟悉才行。

GTP没有做过仿真,据说是没有办法仿真的。

网友B:
这个没有涉足过   帮你顶一个   希望有用过的高手能够帮忙

网友C:
例化好了就直接添加到工程编译下载到芯片测试吧。
仿真时间太慢,还不如直接在板子上测试。

网友D:
三楼正解,调用corgen生成需要的模块再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