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OPA657电路分析

楼主(2013-02-21):
各位TI专家,各位高手!附件电路图是一个OPA657跨阻放大器,有如下问题:

图中三级管在何时导通,三极管的作用具体是什么。

楼主:
另外请帮忙详细分析一下这个电路的具体参数和作用!谢谢

网友A:
从TINA仿真结果来看,断开Q1时带宽明显减小。应该是加入Q1用来在2号节点处造一个高频的交流地,使不想要的高频噪声通过这样一个Q1流回电源,而不出现在输出端。Q11的作用应该是个电容。

R1,R2,R3的作用是建立Q1的直流工作点。

网友B:
楼上说的差不多了

网友C:
应该是引入反馈机制  具体不是很了解   顶一个

网友D:
三极管导不导通主要是看BE之间电压是否大于导通电压,R1与R2设置直流偏置而已,用于三级管Q1正常工作

网友E:
Q11应该相对于一个二极管, 起反电压的保护作用.

网友F:
3#说的是,这两个三极管的作用是不同的

网友G:
应该是由于三极管本身在电路中起反馈作用  去掉后   导致电路反馈没有了  呵呵

网友F:
收集到的OPA657资料的分享给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