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位段区偏移字节的疑问?

楼主(2013-02-21):
bit_word_addr=bit_band_base+(byte_offset*32)+(bit_number*4)
1、其中的byte_offset如何理解?
比如GPIOA口作为输入的话,是不是就是端口输入寄存器(GPIOA_IDR)的偏移地址0X08加上GPIOA的地址?
如果作为输出的话是不是就是端口输出寄存器的偏移地址+GPIOA的地址??
2、其中的bit_number手册上的取值范围是(0-7)是不是就是只能操作GPIO口的低8位??那如果要操作GPIO口的第10位,该如何操作呀??

网友A:
32位单片机,地址是32位,数据是32位,寄存器顺序地址偏差为4。

你可以跟踪你的程序地址定义值,查下手册中的地址,相比较就清楚了。

楼主:
前辈啊,能不能说的再简单些,主要是上面问的那几点,STM32刚入门:lol,今天看手册的,说的不是太理解

楼主:
沉下去啦!!!,今天网上看了有些人将bit_number取值为10,即操作第11位,但是手册上标明范围是(0-7),又困惑了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