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PGA的复位信号问题

楼主(2013-02-21):
自学FPGA,比较费劲,请各位不吝指导交流。

(1)在设计可综合VerilogHDL代码时,复位信号rst_n是必须的吗?

(2)如果是必须的,这个信号如何产生,并提供给FPGA器件?

(3)周围常见的一些FPGA板子上用手动复位按钮的形式来产生rst_n信号。
这样在有的时候使用很不方便,能在一上电便自动产生rst_n信号么?

楼主:
因为有的逻辑设计中还必须要通过复位来设定某些变量的初始初始值,正如单片机程序开始那一段初始化代码那样。

网友A:
对于这个问题:实际就是用一个全局时钟IO作为reset(当然也可以用其他芯片给的逻辑来作为res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