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输入不能 赋值

楼主(2013-02-21):
se, Pulse, TE, ni, AN
PROCESS(pulse_temp,pulse,clk,dat,key)
BEGIN
IF(clk'event and clk='1') THEN
    IF(pulse_temp='1' AND pulse='0') THEN
        flag='1';
    END IF;
case key IS
    when "000" =>  IF(flag='1')  THEN
                              temp2<=dat;
                               flag2='1';
                            END IF;
                           IF(flag2='1') THEN
                                sgnout1<='1';
                                IF(cnt=temp2) THEN
                                   sgnout1<='0';
                                  cnt="0000000000" ;
                                  flag2<='0';
                                   flag<='0';
                                ELSE
                                     cnt<=cnt+'1';
                               END IF;
                           END IF;

楼主:
上面的程序中  IF(cnt=temp2) THEN 发现dat的值并没有赋给temp2  为什么啊 谁能给分析一下?

网友A:
IF(cnt=temp2) THEN

和 dat的值并没有赋给temp2  之间没有联系。

再仔细看看程序吧

网友B:
应该问题解决了吧   呵呵   顶一个  呵呵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