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运行一段时间后速度降低

楼主(2013-02-21):
在使用TMS320VC5509A采集ADS1274数据并进行运算的过程碰到如下问题,搞了几天,也没有思路,所以想请教一下,DSP程序的运行过程如下:

上电初始化后,循环执行如下过程:

读取2048个AD值-->FFT-->频率计算-->LCD显示

大概1s左右会循环一次。

在上电1~2个小时之内,测到的频率值是正确的,但是大概2~3个小时之后,可以明显的感觉到DSP的运行速度变慢,采到的AD值也会丢失,复位键重启DSP,恢复正常。

楼主:
问题补充:程序里每次FFT后会计算FFT结果的模值,有大量浮点数数据的乘法、除法及平方根运算,不知道问题是不是出在这里呢?如果是,那5509里浮点数的乘除法该如何实现呢?

网友A:
"明显的感觉到DSP的运行速度变慢", 此时vc5509a CLKOUT输出频率是多少?

网友B:
单步跟跟试试看,感觉是软件问题,DSP应该没有这么脆弱

网友C(2013-09-06):
检查指针 数组 ,碰到过12小时才出问题的程序,是数组越界

网友D(2014-02-14):
楼主检查下看看是否软件上的堆栈和缓存没有清除呢?

网友E(2014-03-24):
检查这个固定编码有没有被修改,  如果有的话, 数组越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