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请问,跨导放大器增益怎么算的

楼主(2013-02-21):
请问1. 上图这个跨导放大器增益怎么算的(恒流源+电容模拟光电二极管的)?用C1//R1+R2这样的公式怎么也算不出来后面的增益怎么提升上去的(比如8.51M,增益100.66db,如果没加R2,C2,带宽只有5M多(最后一个图),另外这个相位会不会引起振荡,相位过0什么意思,后面-90多度又是什么意思?

2.  R2,C2的加入好像可以拓展带宽,请问,这两个元器件的参数怎么算的?

楼主:
2. 当信号频率增大之后,电容c3会不会分流电流,VF2是什么原因在这个位置上冲,之后回落。

网友A:
顶个  来高手解答下!

网友B:
图在哪里  楼主   需要看一下  呵呵

网友C:
貌似楼主忘了上传图,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