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bit型数据等于char型数据?

楼主(2013-02-21):
(无正文)

网友A:
自动类型转换

网友B:
不是检测最后一位,大多数 C 编译器都是检测 dat 是否为 0 作为给 ce 赋值的依据,如果 dat 为 0,则 ce 为 0,否则为 1。

网友C:
楼上正解,  这是 c 里面数据判真假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检测最后一位,大多数 C 编译器都是检测 dat 是否为 0 作为给 ce 赋值的依据,如果 dat 为 0,则 ce 为 ...

也就是说,一般的短变量等于长变量就是取其低位,比如char型变量等于int型变量,则把该int型变量的低8位赋给该char型变量。而sbit型变量和bit型变量是例外,是根据长变量是否为0来赋值的。
是这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正解,  这是 c 里面数据判真假的方法

什么数据判真假的方法?不是很明白。

网友D:
这个和编译器有关吧,有的是取最低位的,有的是取真假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和编译器有关吧,有的是取最低位的,有的是取真假值。

那keil是怎么样的,我用的是keil。

网友D:
Keil,你自己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E:
楼主多尝试下吧,不同的编译环境,可能结果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多尝试下吧,不同的编译环境,可能结果不同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