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运放输入级为什么要匹配到50Ω?

楼主(2013-02-21):
运放输入端不是以信号幅值为主吗?为什么有些应用输入也要匹配到50Ω?

楼主:
另外,对于AB类的MOSFET来说,如果负载需求的功率超过了它能提供的范围,MOS管会怎样?

网友A:
输入加50欧姆电阻用于和前端负载匹配   防止信号发生反射

网友A:
第二个问题  MOS管会发热   如果工作时间不长   问题不会太大   如果长时间工作  会烧毁

网友B:
对于负载需求的功率超过了它能提供的范围,那管子工作在不安全状态下,有可能烧坏管子

网友C:
同意三楼的观点
输入加50欧姆电阻 是为了前端信号的传输线阻抗匹配, 以防止信号反射

网友D:
其实不一定是50ohm

传输线原理楼主自己可以看看~~

在前后都匹配的时候反射达到最小~

网友E:
主要是防止信号反射问题   呵呵

网友F:
防止信号反射跟电流限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