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电一体化常用软件有什么?

楼主(2013-02-21):
小弟是学机电一体化的,对于常用软件老师讲的不多,不过小弟很好奇,而且想练一练,所以想问问哪位前辈知道机电一体化的常用软件都有哪些。

网友A:
软件方面,必须熟悉“单片机”和相应的编程技术(自然,C语言是基础)。此外,机电一体化还必须熟悉与机电相关的驱动、传感和控制等方面接口和算法等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方面,必须熟悉“单片机”和相应的编程技术(自然,C语言是基础)。此外,机电一体化还必须熟悉与机电 ...

那初学者要从何入手呢?

网友B:
硬件:数字电路(清华版)、模拟电路(清华版)、运算放大器指南(OP AMPS FOR EVERYONE),微机原理
控制器:单片机(avr stc 等等)
语言:汇编(结合单片机指令集学习)、c(The C Programming Language)(谭浩强的也凑合)
专业知识:自动控制理论、电机与拖动、传感器与信号调理
制图软件:AutoCAD(平面图)  peotel(电路板)  PROE(三维建模)multisim(电路仿真)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初学者要从何入手呢?

先熟悉一款“单片机”及其相应的编程语言和编程技术。看看“单片机”能做些什么?或你能让“单片机”为你做些什么?

其他的经验,在以后的具体工作中会慢慢地积累的,不用操之过急。

在校的主要目标是打好基础,这是今后的资本且难以得到的。

网友C:
机电一体化设计的范围很广,机械、电子、控制、软件都能能涉及到

网友D:
嘿 我也是机电的  首先机电是机械类的 3维建模软件少不了 proe  ug  或者soildwork    CAD是入门的    然后 电子类的软件 peotel   再就是如果你学单片机  有对应的编译软件  然后数学软件 接触一下把像是matlab

楼主:
引用 网友D:
嘿 我也是机电的  首先机电是机械类的 3维建模软件少不了 proe  ug  或者soildwork    CAD是入门的    然后 ...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