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程序频繁崩溃

楼主(2013-02-21):
最近两天不知道什么情况,CCS总是崩溃,先是程序没有响应,然后右下角ccs图标就变成灰色带个“X ”号,是程序问题吗

网友A:
是不是内存不够,玩不转啊?!

网友B(2013-08-07):
你用的ccs是哪个版本,ccs3.3版本本身就不是很稳定,有时候内存不足就会这样

网友C:
感觉是因为 USB 干扰造成的,拨掉仿真器试试……

网友D:
下载链接线的检查下的吧,链接不好的话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的

网友E:
系统有问题吧。

网友E:
换个高版本应该兼容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ccs是哪个版本,ccs3.3版本本身就不是很稳定,有时候内存不足就会这样 ...

你用的哪个版本(CCS4最好)能给个具体的版本么,我CCS4.2编译两次死一次,就这么过来的

网友B:
嗯,鉴于手头仿真器的缘故,我用的还是ccs3.3,应该还可以,有时也会死机的,听他们说ccs4的确不稳定,而且编译很容易死的,你可以用一下ccs5,他们目前使用起来都说不错的,没有出现过编译死机现象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嗯,鉴于手头仿真器的缘故,我用的还是ccs3.3,应该还可以,有时也会死机的,听他们说ccs4的确不稳定,而且 ...

追加:这个跟系统也有一定的关系,向楼上所说的,高版本的的确兼容性要好一点!

网友D:
一、检查下你的硬件连接,主要就是线路板与仿真器的连接部分的

网友D:
二、检查下你的CCS编程软件的配置情况,主要看你所设置的堆栈空间与缓存空间够不够

网友G:
就像5楼说的,检查下载连接线。另一个就是把ccs的鼠标取定义给屏蔽了。没屏蔽以前,ccs老是没响应,重启关机都不行,只能强按电源。

网友H:
谢谢分享  CCS没响应 一般是电脑系统的问题  正版系统很少出问题

网友E:
应该是系统兼容的问题吧。

网友E:
楼主用的是什么版本的?

网友I:
这个跟硬件也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