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ND

楼主(2013-02-21):
PSoC AGND接哪

网友A:
模拟地等于参考?

楼主:
是啊,模拟地,数字地是否要隔离?

网友B:
在CY8C24XXX,27XXX,29XXX系列PSoC的模拟地等于(1/2)Vdd,CY8C21X34的模拟地等于参考地Vref。

网友B:
PSoC的模拟地是片内的。可以通过模拟总线经I/O口引出来。

网友C:
对,PSoC芯片上仅有Vss

网友C:
所以不存在模拟地数字地是否隔离的问题。

楼主:
哦,明白了,多谢

网友D:
Designer 里面全局变量中的 Ref Mux 就是用来设置芯片 AGND和模拟模块的电压输入范围的。
如图 VDD/2 是 AGND, [VDD/2 - BANDGAP, VDD/2 + BANDGAP] 是模拟模块的电压输入范围

具体可以参考AN32200 AN32200 - PSoC® 1 - Clocks and Glob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