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程序就要用到300多个字节

楼主(2013-02-21):
qudong_huancun[3]=x/1000;
       x=x%1000;
       qudong_huancun[2]=x/100;
       x=x%100;
       qudong_huancun[1]=x/10;
       qudong_huancun[0]=x%10;
这是我用的两字节16进制转10进制的程序,但现在用到long型的

       n_1=98765432;
        i[6]=n_1/1000000;
        i[5]=n_1/10000;
        i[4]=n_1/100;
我就这样的程序就要用到300多个字节,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
300多字节太大了啊!!

网友A:
你可以用汇编改小啊。。。不过也小不了多少。。。

网友B:
用这个函数看看

uint x;             // 要转换的16进制数
uchar x_sbuf[4];    //转换后数据缓冲区 x_sbuf[3]为高位
uchar i;
for (i=0; i<4; i++)
{x_sbuf=x%10;
x=x/10;
}

网友C:
用sprintf最简单
#define ch_Buff_Len 20
uchar ch_Buff[ch_Buff_Len];
sprintf(ch_Buff,"%u",ulong_i);

网友D:
库函数虽然使用简单,但是它考虑的格式多样,因此代码会增加很多。

网友E:
建议自行用除法转减法的方式处理,能够把代码尺寸控制得较小,同时又不损失程序的通用性。

网友F:
缺点是执行时间与需转换的ulong数值相关,因此不确定。

网友G:
用汇编可更快/更小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 ... ghlight=&page=1

楼主:
是啊,明白了,多谢

楼主:
先结贴了

网友H:
可以优化一下程序,应该可以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