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单片机OFIFG晶振出错标志位清不掉

楼主(2013-02-21):
我买的是msp430F5438的开发板,发现设置外部晶振时钟时晶振出错标志老是清不掉,一打开XT1晶振出错标志位OFIFG就自动置位,百死不得其解!我找了好多代码,包括教程,以及TI的。以下是TI官方代码,但仍然跳不出循环:
P7SEL |= 0x03;                            // Select XT1
UCSCTL6 &= ~(XT1OFF);                     // XT1 On
UCSCTL6 |= XCAP_3;                        // Internal load cap

// Loop until XT1,XT2 & DCO stabilizes
do
{
   UCSCTL7 &= ~(XT2OFFG + XT1LFOFFG + XT1HFOFFG + DCOFFG);
                                          // Clear XT2,XT1,DCO fault flags
   SFRIFG1 &= ~OFIFG;                      // Clear fault flags
}while (SFRIFG1&OFIFG);                   // Test oscillator fault flag

UCSCTL6 &= ~(XT1DRIVE_3);                 // Xtal is now stable, reduce drive

缘何?缘何啊?

网友A:
低频晶振是否有问题,应该是硬件问题,查电路

网友B:
这个是硬件问题引起的,检查下你的晶振焊接及晶振是否损坏

网友C:
搞清楚开发板的设置

网友D:
检查一下焊接是否有问题的

网友E:
更换晶振试一下  看看是不是硬件电路问题  呵呵

楼主:
晶振换过了,仍解决不了的

网友E:
不会吧   晶振两端的起振电容  看看有没有坏  然后在看看  起振电容的容值是否正确   这个也很重要     另外在看看技术手册  是不是单片机晶振调用设置出错   这些都要仔细查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