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出错了

楼主(2013-02-21):
Memory Address is out of range,truncated to 7 bits

网友A:
是不是没有正确选择芯片的型号?

网友B:
这个是warning,不要紧

网友C:
是warnning的话应该没事吧

网友D:
为啥提示溢出了?

网友E:
楼主用的是4bit 芯片吧。你的问题是应该在对ram操作的时候,对应的寄存器不是在bank0里面。

网友F:
可能LZ对不在bank0的寄存器进行了立即数之类的操作了。

网友F:
hInDevice后面有关闭吗?设备句柄是使用引用计数的,所以要全部关闭,重开才能达到刷新的效果。

楼主:
是啊,那我该?

网友C:
你看看定位到提示出错的地方,再看看具体指令和定义的寄存器位置就应该清楚了。

网友G:
一般"Memory Address is out of range,truncated to 7 bits"只是"warnning",只是提醒一下,不会有问题.

网友B:
应该是你使用变量的问题.

楼主:
芯片型号肯定对了,我直接连接ICE然后编译,若是间接引用,就会出现WARNING

网友G:
如果是ERROR的话,检查一下报名的行号

网友G:
例如A0H前面的0是数字0还是字母O;或者其上下行是否有不可见的字符

楼主:
编译时TEMP1会出现错误提示

网友H:
不是定义变量的问题,是使用变量的问题,有些指令只能对00H~7FH这段的RAM进行操

网友B:
对,嗯,如LDI,EORIM等

网友A:
正解,有些指令对超过0X80的RAM不能直接访问,我以前也遇到过,后来是通过中间变量来解决的。

网友B:
关于哪些指令可以对所有RAM进行操作,查看一下规格书就行了

网友I:
看一下设置的变量,可以用小的,不要用大的

网友J(2025-03-05):
编译错误信息“Memory Address is out of range, truncated to 7 bits”表明编译器在尝试访问一个内存地址时遇到了问题,因为这个地址超出了允许的范围,并且被截断到了7位。

网友K:
如果你正在为具有特定内存限制的微控制器或处理器编写代码,那么可能试图访问了一个超出其物理内存范围的地址。

网友L:
编译器或汇编器可能被配置为只处理7位地址。

网友M:
代码中可能存在指针运算错误,导致生成了非法的内存地址

网友N:
如果链接脚本配置错误,可能会导致程序试图访问不存在的内存区域。

网友O:
检查涉及内存访问的代码部分,特别是指针运算和数组索引

网友P:
HINDEVICE使用完毕后需要关闭设备句柄。因为设备句柄采用引用计数,只有完全关闭才能刷新设备状态。

网友Q:
查看一下代码里涉及到内存访问的部分,特别是要看指针是怎么用的,还有数组下标有没有越界等问题。

网友R:
可能变量定义或赋值有误,检查代码看看。

网友S(2025-04-13):
可能是这些指令只适用于内部RAM的低128字节区域。其他区域可能不支持这些指令。

网友T:
地址超出范围了,检查一下。

网友U:
出错就看看报错代码哪行出问题。

网友V:
有些单片机指令不能直接操作大于0x80的RAM。解决方法是使用临时变量。

网友W:
在操作bank1或bank2中的寄存器时,错误地使用了立即数

网友X:
0是数字,a0h是十六进制表示,字母a前面没有隐藏字符。

网友Y:
仅支持7位地址,意味着内存寻址范围受限于128字节。

网友Z:
指针操作要小心,别越界,地址非法出问题。

网友AA:
看看程序里地址设置对不对,可能地址越界了。

网友AB(2025-05-14):
用小于0x80的RAM地址存储,再操作。

网友AC:
这些指令通常在单片机内部RAM的低128字节有效,超出这个范围可能不工作。

网友AD:
使用立即数时,要确保其值适合所操作的寄存器位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