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了一段时间99SE,画了一块51板,望前辈多多指正

楼主:
打算打样一块PCB,没有经验,肯定存在错误和遗漏的细节问题。希望前辈指正。下方有PCB源文件,忘各位师傅多帮我改正错误,多给些需要改进的指导。多谢啦!还想请教各位师傅一下,对单点接地,和多点接地的用法不是太清楚,就拿我画的PCB来说,不知用单点接地,还是多点接地好。

PCB

TOP

BOTTOM
PCB源文件

网友A(2013-02-22):
看的出很用心

建议这类元件放在25mil格栅上,走线步距25mil

网友B:
第一次画,能画成这样,真是用心了。
整个板子模块划分很清晰,布局还算可以。走线的优化余地很大。

电源线太细。上下两层的地,多用点孔连起来
铜皮与管脚连接线太细
晶振没匹配电容。晶振下边的线可以绕过去

网友C:
第一次这样比较厉害   鼎

网友D:
看不出来什么错误,送出去打板,回来调的时候就什么都知道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看的出很用心

建议这类元件放在25mil格栅上,走线步距25mil

为什么要放在25MIL栅格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要放在25MIL栅格上

依格点来,布局与走线都会整洁。
布局会25可以。走线就太大了。

网友F:
还行 232芯片那里的电容不一定非要放一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画,能画成这样,真是用心了。
整个板子模块划分很清晰,布局还算可以。走线的优化余地很大。
上下两层的地,多用点孔连起来

是不是指,在地平面多放些过孔,使地平面的电位差稳定?
铜皮与管脚连接线太细

是不是指,铜皮布的线原来我布的是8mil,要改的更粗些,大概多粗比较好?能解释下吗?
晶振下边的线可以绕过去

没经验,怎么绕啊?是只哪些线可以绕?

网友G:
小伙子  有前途

网友H:
小伙子 ,不错慢慢 你就会明白很多事

网友I:
大哥画的不错,顶一个先!

网友J(2013-11-24):
画得不错,赞一个。

网友K:
引用 网友F:
还行 232芯片那里的电容不一定非要放一边

这几个过孔是用来散热的吗??还有去除覆铜后出现的引线是怎么回事???

网友L:
那个朋友帮忙画个这样的板啊?长1M,宽5MM,厚1.2MM,2835灯珠’3个灯一组,一组一个电阻,1米84灯的灯条板!联系人:段生:QQ:22175039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