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6713外扩SRAM布线的问题

楼主(2013-02-21):
最近刚刚开始使用C6713,外面扩展了2片256K*16bit的SRAM,在印制板布线初期调整的时候,打算将SRAM的地址线和数据线打乱,以此达到布线便利的目的,想请教各位高人,这样做是否可以,有没有什么弊端。多谢多谢:)

网友A:
地址线不建议打乱,除非你很清楚要干什么。
数据线可以,保证写入和读出的数据是一样的。

网友B:
高速读写下可能会有影响  这些线 一般都是等长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高速读写下可能会有影响  这些线 一般都是等长线

打乱的目的一般就是为了等长。:lovelines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打乱的目的一般就是为了等长。

打乱的目的是为了等长的话  那就必须打乱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打乱的目的是为了等长的话  那就必须打乱了

不打乱也可以等长啊,这是一个PCB layout的问题而已。

打乱之后有的线会比较顺一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打乱也可以等长啊,这是一个PCB layout的问题而已。

打乱之后有的线会比较顺一点。 ...

:handshake

楼主:
谢谢各位高人指点:)我又琢磨了一下:DSP扩展的SRAM一般是用来存放数据的吧,存储原理我理解的是一个地址对应一个数据,我选用的两片SRAM型号是CY7C1041V33,18位地址线即使打乱了,相当于原来顺序存储变成了无规律的存储,只是改变了数据在SRAM内部存储位置。同理,改变数据线,也只是改变了数据在SRAM内部的存储形式。所以我觉得理论上讲是不是没有问题。。。。
我这么做就是为了走线整齐,少打一些过孔。减少板层。
希望大家再帮我分析一下,我理解的是否正确:)

网友C:
可以打乱, 只要数据和地址不相互混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打乱, 只要数据和地址不相互混用就可以了.

谢版主~~

网友D(2013-04-29):
还是这里牛人多!最近也在纠结这个问题,听了版主的,决定打乱布线。板子做好后回来报告是否可行。

网友D:
楼主的板子出来没有,出来的话麻烦告知下可不可行。

网友E:
我看好几家的图都是有规律的调整,并不是随意打乱,但只针对数据线,比如奇想达、TI DM642评估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