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水力发电机的残压

楼主(2013-02-21):
发电机的残压信号是不是从主绕组直接连出来的(没经过隔离)?电压范围是不是从2、3伏到正常发电电压(220VAC或380VAC)?

网友A:
发电机的残压是由于励磁绕组的剩磁所引起,当撤去励磁电压,而主轴还在转动,就会有残压产生.其大小与剩磁强度,主轴转速相关.剩磁越大,转速越大,残压越高.

网友B:
残压的电压范围要看负载的大小,楼主说的范围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