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耦合互补输出级

楼主(2013-02-22):
昨天看模电,看到直接耦合互补输出级,如下图,,Vi正半周Q1导通,这个时候Vi是如何流过D3的呢?D3是反向的啊?

网友A:
Vi正半周时,减少了流过二极管D3的电流,流过R3的电流就更多地流入三极管的基极!

网友B:
V2不是交流信号么

网友C:
R3R4如此之小,以至于D3D4始终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Vi正半周时,减少了流过二极管D3的电流,流过R3的电流就更多地流入三极管的基极! ...

这里面的D3在正半周交流等效电路中 等效成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Vi正半周时,减少了流过二极管D3的电流,流过R3的电流就更多地流入三极管的基极! ...

Vi正半周时,减少了流过二极管D3的电流

为何会减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V2不是交流信号么

是啊 D3在交流等效电路里面怎么等效呢?

网友D:
那来的反向? 除非输入幅度过大.
二极管并在发射结, 作I-V变换, 发射结再作V-I变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来的反向? 除非输入幅度过大.
二极管并在发射结, 作I-V变换, 发射结再作V-I变换. ...

多谢蚂蚁版主的回复。您能说说当Vi正半周时候,这个输入信号Vi是如何作用于上边的三极管,导致输出跟随变化的么?我的疑惑是D3相对于Vi是反向接的,Vi的交流电流也流不过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来的反向? 除非输入幅度过大.
二极管并在发射结, 作I-V变换, 发射结再作V-I变换. ...

二极管在交流通路中 如何等效呢?

网友A:
这样解释楼主是否可以理解:二极管中的电流任何时刻都是大于0(其瞬时值等于直流电流+交流电流的瞬时值),那么这时候此二极管就等效为阻值为其动态电阻的电阻。那交流电流就当然可以流过了。也可以这样说,二极管中的直流电流使得二极管导通时,其就等效于一个阻值等于二极管等效动态电阻的电阻。

通俗易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解释楼主是否可以理解:二极管中的电流任何时刻都是大于0(其瞬时值等于直流电流+交流电流的瞬时值), ...

二极管中的电流任何时刻都是大于0  ,正向的么?

网友A:
当然,正常的设计二极管是始终正向导通的。否则就是设计参数不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正常的设计二极管是始终正向导通的。否则就是设计参数不正确。

qzlbwang
你的回复我基本懂了 回头再看看二极管等效电阻那块 。谢谢哈,没分了 啥也不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正常的设计二极管是始终正向导通的。否则就是设计参数不正确。

你说,在不加Vi的时候,D3和D4中间的电压会是0V么?

网友A:
没想要赚分!分要来干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想要赚分!分要来干什么?

哈哈 怎么也要表示一下 大过节的。元宵节快乐。

网友A:
呵呵,其实这个电路只是互补甲乙类功放的原型,还是有缺点的

不妨再展开仔细说说。

网友A:
呵呵,老爷子,码字太累呀!

说得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其实这个电路只是互补甲乙类功放的原型,还是有缺点的

何为甲乙类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何为甲乙类

这个都不知道?那你应该好好地去看看书!
简单说:甲类——导通角360°
            乙类——导通角180°
            丙类——导通角<180°
            甲乙类——180°<导通角<36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都不知道?那你应该好好地去看看书!
简单说:甲类——导通角360°
            乙类——导通角180 ...

模电上有么?

网友A:
当然有,不过不会像我写的那样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有,不过不会像我写的那样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