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请各位帮帮忙 看看这原理图有什么问题

楼主(2013-02-22):
请各位大虾帮帮忙,看看此图有什么问题

网友A:
电路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
过流保护用的,那是电流互感器,给12V时,导通,假若负载(可控硅两端)过流,LM324采样电流互感器的电压,进行放大,经比较器LM339比较,是继电器导通,常闭变常开,原理是这样的,但结果继电器没有工作。。。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B:
先检查那两支三极管基极波形。

网友C:
电流互感器次侧必须要接个永远不断开的电阻.

楼主:
我用的电流互感器没有次级,只有一个磁芯,负载的一端穿过磁芯,来产生感应电流、电压;电阻有的,我那R1、R2是为放大器提供的一个电压,随着负载的电流变大,R1、R2的电压也随之变大,这样就给放大器一个可变的电压,通过可变电阻器来调节放大器的放大倍数,经过比较器进行比较,来实现继电器的工作,但是不知道就是实现不了,请各位帮忙看看,是不是原理图有问题?我到现在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流互感器次侧必须要接个永远不断开的电阻.

互感器用的是单路的,负载一端穿过磁芯,产生感应电流的。。电阻也有,R3串联的放大器的输入采样电压里。。。

网友D:
先测一下看看比较器翻转了没有,也可能是你的驱动电流不够,继电器线圈没吸合。

网友E:
电路的稳压管和发光管的极性似乎标错了  如果没错  则分析不出什么结果   工作电压不正常  lED指示电压不正常  呵呵  我说的也不见得对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