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622 充电问题请教

楼主(2013-02-22):
我现在用了3622做了一个对2个18650充电的电路,发现如下问题:
充电电流没法控制,改变限流电阻好像没什么用,充电的电压随着稳压源的电压变化,而且电压高时电流特大,电路如下:

参考电路如下:

哪为帮我解答下?在此先谢了

楼主:
有大侠能给个建议吗

楼主:
看来是没人做过了

网友A:
没用过这颗料,
你仔细检查下,焊接
实在搞不定,你可以找TI技术支持
再搞不定 换型号,我估计你是要2颗串联充电的,试试这颗料 MP26123 可以支持3节 2A

楼主:
感谢大侠的解答,我检测了焊接和电路,没发现有什么问题,我查下MP26123,看能不能替代。